请各位在原理上解释一下 零线会怎么样

楼主(2014-04-06):
大家知道,在三相四线居民供电中,零线是不能断开的,如果断开,可能会造成大面积用电器损坏,可是这是什么原理呢?请各位解释一下!

网友A:
应该是电压冲击,损坏设备。

网友B:
这个问题,早就讨论过了吧。就是串联电路电压分配的问题,零线断开,就相当于不在同一相的家电,串联到了两相火线之间。

网友C:
不同的两家用电,串联到了两相火线之间。

楼主:
星点飘移。 大家听过这个理论吧?我觉得这是最恰当的解释。

当然,为了便于理解,可以直接解释为负载通过零线接点串接在两相火线上,负载少则电阻大,分压高导致损坏电器设备。

再次提起这个,是因为好多初学电工到现在还不能明白这个道理。加深记忆而已。

网友D:
如果把电力变压器图画出来就好理解了,楼主的问题其实就是三相四线变压器的特性,好象是三角形的矢量关系,380X根号3得220.没了零线就成了三角接法了。

网友E:
 既然是居民供电,那么各相负载的大小性质不一样,所以是三相不对称负载。在采用三相四线供电时。各相负载经过中线构成独立的闭合回路。因此,虽然各相负载不对称,但中线的存在使得各相负载的相电压等于电源相电压,从而保持对称。当中线断开时,各负载相电压将不再相等,其中阻抗小的相电压减小,可能无法正常工作;而阻抗较大的相电压增大,可能会导致烧坏。大概就是这样。

网友F:
家中的电器都是220V的,如果零线断开,就相当于不在同一相的家电,串联到了两相火线之间,电压升高为380V了,把电器烧了。

网友G(2014-05-08):
海的 天空,说的很准确

网友H:
    做电工的基本都知道 的说

网友I:
正常情况下,三项分压均衡,无火线接地没事。但一般情况下居民接线很随意,会出现零漂,是电压或大或小,要是谁家突然有个火线短路,那就热闹了,220V全成380,只有在这根短路火线上接的用电设备没事,因为他没电压。其他无保护、耐压不高会全烧掉。

网友J:
呵呵,我不知道,进来学习下

网友K:
曾经见过这样的事情,真可怕。

网友L(2015-11-24):
引用 网友F:
家中的电器都是220V的,如果零线断开,就相当于不在同...

网友F(2018-10-04):
零线断开相当危险,电压升高到380 伏,家用电器容易全部烧坏

网友M(2019-02-27):
其实即使楼上说的,电压不对了从220变到380了  能不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