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 菜单栏字体怎么修改

楼主(2014-04-06):
MCGS菜单栏中   显示内容  默认字体太小   与整个画面不协调  想改大点   怎么作。

如图    就是让  供水检测   水位检测   等 字体  显示大些。

网友A:
后台板块-界面,在最下面有菜单栏字体选项,这里可以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台板块-界面,在最下面有菜单栏字体选项,这里可以改

能说的更详细点吗?或上个图片   找了下 没找见呀!

网友B:
点击你写字的图框边缘的中心位置,会出现一个箭头时,按住左键就可以拉宽,把你写的字全部显示出来了,

网友C:
 MCGS菜单栏中字也是你做的图标呀

网友D(2015-07-11):
字体没有改过,只是改过菜单宽度,可以用前后加空格的方法来拉宽菜单栏!个人见解,请勿见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