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E740变频器问题

楼主(2014-04-06):
请问各位大侠,我要用电位器来调节三菱E740的变频器的频率,请问要修改什么参数吗?变频器是新的,参数没有任何修改的

网友A:
修改变频器的的 输入的方式,是开关还是按钮,然后再选择频率输入方式 ,是旋钮还是外部给定有模拟量,请你仔细参考变频器说明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修改变频器的的 输入的方式,是开关还是按钮,然后再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