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GT1155触摸屏问题

楼主(2014-04-07):
三菱GT1155-QSBD-C触摸屏,安装OS后正常工作不久就不能正常工作,提示安装OS,重新安装OS后又能正常工作,但不久又出现同样的问题,求各位大师找原因,谢谢!

网友A:
触摸屏的生产版本较高,软件版本较低可能导致该问题!

另外就是触摸屏编程软件安装出现问题导致安装不完全所致

网友B:
三菱触摸屏高级培训教程1

三菱触摸屏高级培训教程2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三菱触摸屏高级培训教程1 三菱触摸屏高级培训教程2

 视频不错,推荐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