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电机连接滚珠丝杠如何实现正弦位移运动

楼主(2014-04-07):
大家好!
我现在使用的是设备是电动缸,动力源是三菱伺服电机。其基本原理就是伺服电机输出轴与滚珠丝杠的一端通过联轴器连接,伺服电机输出轴旋转带动滚珠丝杠旋转,然后滚珠丝杠螺母上有防转装置,于是滚珠丝杠的螺母便可以实现沿轴向运动。以下是示意图:

电动缸示意图 图中伸出黑色缸体部分的是伸缩管,伸缩管是与缸体内部滚珠丝杠螺母固定的,所以当螺母沿轴向运动时伸缩管就能上下运动。

简单来说,就是伺服电机正转时(比如正转10度),伸缩管能向上运动(向上移动10mm);伺服电机反转时(比如反转10度),伸缩管能向下运动(向下移动10mm)
我现在要在伸缩管头部安装一个圆盘,我希望圆盘上下运动时的位移是正弦曲线,请问我用什么设备给伺服电机发信号能做到呢?应该怎么编写这个信号?
谢谢!

网友A:
走电子凸轮,用运动控制器做!根据数学模型建立一个凸轮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走电子凸轮,用运动控制器做!根据数学模型建立一个凸轮表。

非常感谢回复!能否用更加常用的设备来做上位机?比如PLC,DAQ等等

网友B:
电子凸轮好呢还是机械凸轮好呢?哪个更安全更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