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个漏电空气开关会跳闸

楼主(2014-04-07):
现在两台机器一起开100A漏电空气开关会跳闸,这是为什么求帮忙!!!单独开任一台就没问题

网友A:
开关选小了

网友B:
下面的空气开关的N不要接到总空气开关上,或这个的A/B/C/N都经过总空气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选小了

开关不小吧,我60A的都没跳。

网友C:
下面那个的N线不能这样接,要接在漏保的上端

网友D:
2台一起合闸的时候,N线上面的电流和上面这台机组的ABC三相电流矢量和不为0,对于漏电断路器来说就是漏电了,当然跳闸

网友E:
引用 网友D:
2台一起合闸的时候,N线上面的电流和上面这台机组的AB...

网友F:
你那个100A的漏断这样接起什么作用?跳闸是因为你下面机组零线位置不对。把它接到100A漏断上面试式。

网友G:
控制下面设备的空气开关零线接的不对,可以直接接在干线零线上。

网友H:
有这么接线的吗?相线和零线不取自一个开关,为什么这么接呢?是师娘教的还是木匠干的!

网友I:
把下面的N,接到母线的N试一下。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把下面的N,接到母线的N试一下。

网友K:
   下面那个的N线不能这样接,要接在漏保的上端, 下面的 设备一运行,三相电流不平衡呀, 这完全是设计问题,小公司或是没有正规标准设计呀

网友L:
1、总开关选小了

2、漏保的整定值选小了

网友M:
N线不能接到空开后面,

网友N:
有如2楼所说。

网友O:
下面的N线接的不对,如果也要保护下面回路,那你下面的三相也要过漏电

网友P:
引用 网友B:
下面的空气开关的N不要接到总空气开关上,或这个的A/B...

最好是一个漏电总开关控制2个空气开关,都保护了

网友Q:
       下边负载的N线经过漏电开关而相线不经过漏电开关,当下边的设备工作时,漏电开关流过的电流矢量和不等于零,所以漏电开关会动作。正确的做法是:1、将下边设备的相线及零线都接在漏电开关下端。2、下边设备的零线和相线都不经过漏电开关。

网友R:
这么接线,服了你了!

网友S:
不是空开小的原因,就是换成630A的也是跳闸,关键是接线错误。烘干机的N接在漏电空开下端,而三相电源接在主电源,这样肯定跳闸。如果 烘干机电源(包括N)全部接在 漏电空开后或将现在的烘干机N接在主电源就可以。前提是电路没有漏电的地方

网友T:
这个设计人员完全就是技术白痴!

三相负载不可能完全平衡,也就是下一台的零线必然有电流,偏偏这个该死的家伙居然只是零线进入漏电断路器,100A断路器难道连这点负载都带不起来吗?

把第二台机组的电源线接到漏电断路器出现位置即可

网友U:
引用 网友B:
下面的空气开关的N不要接到总空气开关上,或这个的A/B...

网友V:
引用 网友R:
这么接线,服了你了!

网友W:
2台一起合闸的时候,N线上面的电流和上面这台机组的ABC三相电流矢量和不为0,对于漏电断路器来说就是漏电了,当然跳闸,就是这个道理!

网友X:
学习到了~~重来没用过漏电开关!!!

网友Y:
估计就是零线的问题,到此为止吧,楼主有正解没?

网友Z:
第二台的ABC也应该接到总开关100A的底下

网友AA:
呵呵,我也是第一次看见这样的图 !!

网友AB:
按楼主的图,第一台正常工作应没问题,第二台工作漏电开关就应该跳闸,因为就是工业级漏电保护值是0.3或0.5A,220V0.75Kw的工作电流远大于此值,与是否几台工作没关系,只与漏电电流(电流的矢量合)有关。第二台能单独工作可能漏电断路器不合格。

网友:
2楼准确。下面一台的N线不能接空气开关下面,要接空气开关上面。

网友AC:
我们厂基本不用漏电开关。普通的空开加接地保护就好啦

N线接错啦,应当一个漏电开关下面加2个空开就好啦。

网友AD(2014-05-08):
2楼准确。下面一台的N线不能接空气开关下面,要接空气开关上面。

在单相线路中很容易出现。

楼主(2014-06-14):
呵呵,谢谢大家指导。这个电路不是我设计的,是维修时遇到的,说是为了省线。第一次遇到这样的电路,这个问题我当时加了根N线就解决了。只是不明白具体的原因,现在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