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的软启动与传统减压启动的区别

楼主(2014-04-07):
       三相异步电动机启动瞬间的转子电流通常可达额定状态时的5~8倍,由于转子电流是从定子绕组中感应而来的,从而使定子绕组中的电流也相应增为额定值的4~7倍。这么大的启动电流将带来下述不良后果:使电网电压产生波动(特别是容量较大的电动机启动时).那么电动机的软启动与传统减压启动的区别有哪些呢?
  (1)无冲击电流。软启动器在启动电动机时,通过逐渐增大晶闸管导通角,使电动机启动电流从零线性上升至设定值。
  (2)恒流启动。软启动器可以引入电流闭环控制,使电动机在启动过程中保持恒流,确保电动机平稳启动。
  (3)根据负载情况及电网继电保护特性选择,可自由地无级调整至最佳的启动电流。
→→→软启动器之所以优于星-三角启动器和自耦减压启动器,是由于其具有许多功能,有“智商”,能实现人机“对话”,通过键盘、计算机或人工远距离操作,不仅能实现、软停止,还具有许多保护功能。这些都是新型人性化设备所要求的,所以它备受推崇。
  →→软启动运行具有以下特点。
  ①能使电动机启动电压以恒定的斜率平稳上升,启动电流小,对电网无冲击电流,减小了负载所受的机械冲击。
  ②启动电压上升斜率可调,保证了启动电压的平滑性,启动电压可依据不同的负载在(30%~70%)巩(巩为额定电压)范围内连续可调。
  ③可以根据不同的负载设定启动时间。
  ④为适应现代化生产,减小对电网的冲击和对机械的磨损,减少对启动装置的维护,软启动器还具有可控硅短路过载保护、缺相保护、过热保护和其他保护功能。
  过载保护功能——软启动器采用电流控制环可随时跟踪检测电动机电流的变化状况,通过增加过载电流的设定和反时限控制模式,实现了过载保护功能,在电动机过载时关断晶闸管并发出报警信号。
  缺相保护功能——工作时,软启动器随时检测三相电流的变化情况,一旦发生断流,即可作出缺相保护反应。
  过热保护功能——通过软启动器内部的热继电器检测晶闸管散热器的温度,一旦散热器温度超过允许值就自动关断晶闸管,并发出报警信号。
  其他保护功能——通过电子电路的组合,还可在系统中实现其他种种连锁保护。
  一般来说,在异步电动机不需要调速的各种应用场合都可使用软启动器,软启动适用于各种泵类负载或风机类负载。对于变负载工况,电动机长期轻载运行,只有短时或瞬间满负荷运行的场合,应用软启动器(不带旁路接触器)则具有轻载节能的效果,
  三相电动机软启动器分以下3种类型。
  ①节电型:在线运行,适用于电动机负载率不高或间歇性负载的拖动系统,如剪板机、压力机、冲压机等,其有功节电率可达20%~40%。冲压频率越低,则有功节电率越高,若电动机的负载率超过40%,则节电效果不明显。面板上安装有LED显示灯和操作键盘,可显示、修改系统运行参数,方便快捷,接线形式为下进线、下出线。
  ② 旁路型:是以单元型为主要控制器件组成的软启动控制设备,其接线方式为下进线、下出线。w瓜节电型软启动器基于单片机控制技术,通过内置的专用优化控制软件,动态调整电动机运行过程中的电压和电流。在不改变电动机转速的条件下,保证电动机的输出转矩与负荷需求匹配,其空载有功节电率高达50%以上。它不仅具备完善的软启动和软停车功能,可保证电动机连续平滑启动,避免电动机启动时产生电流和机械冲击;还具有断相、过流、过载、三相不平衡、晶闸管过热、电源逆相等多项保护功能,并有故障状态输出(BK)、运行状态输出(TR)功能,可以用来控制其他连锁的设备。
  ③单元型:采用非晶闸管在线运行方式,是三相异步电动机软启动控制最基本的单元;设有旁路信号输出端子,即启动完成后旁路继电器触点闭合,控制接触器旁路运行;由于采用“电子灭弧器”专利技术,接触器在吸合与分断时无电弧产生;备有故障信号输出端子,系统故障时自动停机且故障继电器触点闭合,控制其他连锁设各实现保护。接线形式为上进线、下出线。选用该单元时用户需自配电流闭环取样互感器、旁路接触器、启动和停止按钮才能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