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控制模块IGBT

楼主(2014-04-07):
求教:如何测量(三菱)IC DM75YE 13/12F 的好坏?

网友A:
  这是什么模块呀 ? 电子元件 ???

网友B:
有木有照片上传一下,方便查找分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木有照片上传一下,方便查找分析

网友D:
   有木有照片上传一下,方便查找分析

   网上资料,欧姆挡检测:一表笔接直流母线正另一表笔分别接RST和UVW,前三个阻值比较接近和后三个阻值比较接近都是千欧姆级别正常  一表笔接直流母线负另一表笔分别接RST和UVW,前三个阻值比较接近和后三个阻值比较接近都是千欧姆级别正常  否则就是坏啦

楼主:
三菱品牌,型号是CM75YE 13-12F

楼主:
从上到下的端子为:B,N,AK,P,下三个为:U,V,W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木有照片上传一下,方便查找分析   网上资料,...

 你讲的是三相整流桥的测量,经检测,无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木有照片上传一下,方便查找分析   网上资料,...

 这个图片本人认为是:逆变模块,输出的,它之前有个三相整流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