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433的问题

楼主(2014-04-07):
请求师傅回复   搞不懂 NC433定位模块式怎样发脉冲 以及控制动作的 需要用到CX-postion这个软件吗  是不是和三菱的一样呢

网友A:
看说明书!上面不是有CW脉冲+,脉冲-。ccw脉冲+,脉冲-么?

网友B(2020-02-24):
和NC413一样用,说明书上全有,定义启始字和区后按说明书的地址表写。或者在模块属性里设置。

CX-postion可以不用的。这个是伺服电机联调用的。

网友C(2020-11-21):
看手册 分配好起始地址后 每个功能都对应相应地址 直接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