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PLC有没有这样的锁存器

楼主(2014-04-07):
我希望有一种寄存器或者设定方法,可以让一部分寄存器在失电的时候可以保持,在RUN开关打到RESET的时候做复位操作的同时可以把这部分寄存器清除。

行不行?

网友A:
    有的呀 !  特殊寄存器就是这样的呀,断电后保存,当你 总清 RESET 就丢失呀

楼主:
哪个?特殊的不归我用啊。

楼主:
上死机了嘛?还是死了其他?

楼主:
顶一次。看看有没有反应。

网友B(2014-08-11):
Q系列有的、,,,,,,,,,,,,,,,,

楼主:
佛山港。

是哪个区域可以啊?

新港还是澜石港

网友C:
看看看看那看那看。。。。。。。。。。。。

网友D:
Qx系列里的L锁存寄存器可以实现你的要求

网友E(2014-09-23):
Q系列PLC中的参数设置中可以设置掉电保持和复位键清除是否有效的软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