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5423与S7314C—2DP通讯问题

楼主(2014-04-07):
使用的MT5423步科触摸屏,与s7314c-2DP的MPI口连接,在EV5000软件中,硬件组态时,应为没有314c-2DP这个型号,应该选择哪个PLC硬件?我们选择了S7300/400(PC Adapter direct)时,在连接变量地址选择中只有DB10-DB60可选,没有我们使用的DB1,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还是改下地址比较简单

楼主:
改下位机地址工程量很大,求其他解答

网友B:
应选S7300/400(MPI Dircet)这个驱动即可

网友B:
对了,前提是您的屏的型号为MT5423T-MP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