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EPLAN软件激活问题

楼主(2014-04-07):
请教EPLAN下载安装完需要激活码,该怎么破,求助各位大神

网友A:
支持正版吧,如果学习用,建议使用试用版

网友B:
你可以使用试用版,功能差不多,只是库少一些

网友C:
   支持正版吧,如果学习用,建议使用试用版,要不就 淘宝买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