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与离合器共用寻求高人帮忙

楼主(2014-04-07):
各位业内高手:

  我现有两台大功率电机(160KW-4,250KW-60)需要采用变频调速,离合器断续连接负载,寻求各位高人点拨,须注意那些,怎么解决这些影藏问题,谢谢!!

网友A:
    250kw-6,是不是?也就是你一台4极和一台6极的电动机。离合器断续连接负载,说明是电动机启动完毕后才动离合器的,比如空气离合器,对么?因你问题描述的不详细,我只能猜你是上述说法了,假如我猜对了,剩下的事情就很好办了,你这个情况是轻载启动了(我这现场有离合器,都是电动机启动完毕后,通压缩空气、压橡胶气囊、离合器抱住轴,然后带负载的,所以说轻载),变频器功率就按轻载的来选择,其他的参照变频器说明书来设置即可。假如是其他的,请详细说明工作现场情况。

网友B:
电动机输出轴—离合器— 负载。启动时,变频器驱动电机轻载启动,电机转起来后,通过离合器投入负载,这时候会不会产生巨大的负载突变,变频器会不会报警?

因楼主现场操作流程和工艺介绍的不是很清楚,也只能自己揣测工作状况。变频器选型的话,我觉得还是需要根据最大电流来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0kw-6,是不是?也就是你一台4极和一台...

是你说的这种情况,现在情况是负载合上后变频器就报警,但带机器自身都报警,报警为恒速过电流或过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动机输出轴—离合器— 负载。启动时,变频器驱动电机轻...

是这种状况,设备是黏土真空挤出机,现250KW选用的是280KW变频器,合负载(仅设备自身负载)变频器就会因负载突变报警恒速过电流,过电压,报警输出电流大概在400A左右,电压在700V左右,电机空载电流在62A

楼主:
高人们,别隐身啊,路过也提点建议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