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并列运行应满足的五个条件

楼主(2014-04-07):
变压器并列运行应满足下列条件:

1.接线组别相同;

2.变比相等(最大互差0.2%);

3.短路电压相等(最大互差10%);

4.相序相同;

5.容量相近(最大容量比3:1)。

网友A:
第4点也算作一个条件吗,这样的话还可以加一条,电压要相等,频率要一致。

网友B(2014-10-27):
主要是1235条比较重要,要不然负载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