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能不能再快一点

楼主(2014-04-07):
楼主在锻造车间,其中有一道工序是打弯+终锻,这两个模具在一个设备上,压力机把锻件打弯,然后顶针顶起后,机器人进去拿到模具外面:

然后边往左边的终锻模具上送,边顺时针旋转90°

楼主发现这个送的过程很慢,从顶针顶起到机器人在终锻放好回原点,要39秒,楼主看了一下程序:

步骤是37-46,速度是2m/s,似乎是最大了

楼主的问题:

1,这个编程速度还可以增加吗

2,楼主觉得直线运动中有绕着运动方向的旋转,这个速度就很慢,这个2m/s是怎么计算的,如果把旋转和移动分成两步编程,时间是不是短一些

3,这个液压爪钳每次抓起和放下工件,编程时等待2-2.5s,因为抓紧和松开的过程有延迟,楼主在想这个编程时间是不是可以缩短,还有就是每次抓完后在水箱冷却中沉下要停留1.7s,楼主在想这个是不是可以缩短

网友A:
关于这个个人认为可以提速,在运动过程中如果检测到物品到位就不回原点,直接抓取……

网友B:
提速首先跟电机有关,其次和定位有关。

网友C:
  运行速度 放到 100% 呀

网友D:
用ptp不要用line,抓件点前除外,速度100%,还有姿态不好也会降低速度

网友E:
1, 速度当然是在安全的前提条件下增加

2,这里的 2 M/S 可能是 比较或是模拟设定值吧

3,液压爪钳每次抓起和放下工件时间这个 可能与 工艺有关

网友F:
这个移动速度,已经是这个机器手所能达到的最高速度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用ptp不要用line,抓件点前除外,速度100%,还...

不知道它周围的情况,如果没有障碍的话倒是可以。

网友F:
3,这个液压爪钳每次抓起和放下工件,编程时等待2-2.5s,因为抓紧和松开的过程有延迟,楼主在想这个编程时间是不是可以缩短,还有就是每次抓完后在水箱冷却中沉下要停留1.7s,楼主在想这个是不是可以缩短。

这个时间缩短倒是不难,编程人员之所以选定这两个时间,也是从工艺出发。比如水箱冷却1.7秒,也许1.5秒不能满足要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