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300的PLC报SF错误

楼主(2014-04-07):
最近调试设备,发现CPU报SF,

            这是什么情况啊!有人知道吗?

网友A:
诊断故障为P区域地址110,模拟量模块设置错误或者程序问题,检查一下程序及硬件设置。

网友B:
  是你程序中的 P 区读写地址区域 110 出错,可能是硬件没有这个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你程序中的 P 区读写地址区域 110 出错,可...

 程序中的P区在哪里

网友A:
P区就是模拟量的地址区域PIW

网友C:
可能是地址区域110所在的模块或者分站没有上电    导致CPU找不到该地址   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   检测一下硬件  看看  该地址所在的分站   是不是找不到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