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步电动机加负载后为什么电流变化不大?

楼主(2014-04-08):
我们一个1.1KW、2.2KW的小三相异步电动机,拖上链轮转动电流是1.9A、3.9A后,上了一些负载,电流没有变化,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可能你的负载不是很大呀,影响就不会变化很大,你要上重负载看看电流有变化不 ?

网友B:
你的负载不大,那电流就没变化哟,还有你的速比,等。

网友C:
电机够大的话,有负载也不会有影响的啊

网友D:
 负荷不大的原因吧!

网友E(2014-05-19):
负载小,电流当然不大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负荷不大的原因吧!

网友G:
没超出电机轴的输出功率

网友E(2018-10-04):
负荷不大,电流变化就不大

网友H:
引用 网友E:
负荷不大,电流变化就不大

网友I:
负载变化较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