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流动的水

楼主(2014-04-08):
   需要测量流动的水,水是从一个直径为5CM的管道里流出来的,我需要对它进行测量,时间固定测水量,水量固定测时间都可以。

   希望的得到您的解决方案。

网友A:
只是一个流量传感器+流量计算仪的事情

网友B:
不知道你的设备多不多,要是多可以用力控等组态软件都管控起来。使用流量传感仪+组态软件可以实现界面化的监测管理。可以加QQ:2477237801聊一聊!

网友C:
可以用一个化验的烧杯来计量。

时间固定,就是用一个秒表掐表,看流到烧杯里的水为多少。

流量固定,就是用一个秒表计时,看水流满烧杯需要多长时间。

网友D:
这个简单了,用流量计传感器就行了。联系QQ924024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