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有关密码的问题

楼主(2014-04-08):
现在我想一个画面就用一个密码按钮来控制,当密码没通过的时候,点击画面上的其他按钮都不会有反应。只有当从密码按钮上通过后其他按钮才能正常使用。而且密码按钮通过一次就够了,通过后页面上其他按钮任意使用不会再需要输入密码。

好吧,这功能要如何实现,向大神们求教。

网友A:
这个功能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功能很简单。。。。。。。。。。。。。

倒是说啊- -

楼主:
现在我把画面上的元件的生效位元都设为一个地址C11,然后在密码输入按钮上写宏(BITON 1@C11)。于是不点密码键其他元件就没法用了。但问题是,只是点一下密码输入,即使不输入密码,这宏也运行了,于是其他元件又可用了。。。

网友B:
给换画面一个密码不行吗 搞那么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换画面一个密码不行吗 搞那么复杂

现在是要一个画面眼睁睁的看着一堆按钮不能用,要用就必须通过哪个密码输入按钮把密码输入正确了行。

可是我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密码对不对都能用了,密码输入结果成了设ON按钮了。

网友A:
画面A和画面B,画面A上面做一个按钮用于启动画面B,在画面B上面做一个字符输入,和实际密码做比较,比较成功按钮有效,比较不成功,什么都不执行。

网友A:
我以前做了一个密码输入切换画面修改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面A和画面B,画面A上面做一个按钮用于启动画面B,在...

是说单独的为画面设一个静态的密码吗?这样许多类似的画面都要这样做会多出来许多密码的。

还是。我是想密码输入后,系统应该会把输入的密码和系统密码表做一个比较,应该会有一个Bool型的返回值,如果我能得到这个值,就能知道密码是否输入正确,再把(BITON 1@C11)这句话写到值为TRUE的条件下就应该OK了。

怎么能得到这个值,有什么函数之类的吗?

网友C:
你需要把“数值输入”或“文数字输入”部件与画面上的“按钮”关联起来;

(1)假设密码的地址为$0 & $1,然后写上“运行后宏”:

IF $0 == n
IF $1 == m
BITON ({Link2}1@M0)
ELSE
BITOFF ({Link2}1@M0)
ENDIF

(2)设置按钮的生效位元:M0=ON

网友D(2016-01-16):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画面A和画...

你好,请问你的密码修改是怎么实现的呢,期待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