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人机数据显示

楼主(2014-04-08):
    请问如何用宏指令,将状态指示灯某一个状态的数据在数值显示元件上显示?我刚接触台达人机,请各位前辈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状态指示灯”的数值单位主要有Bit(位)和Word(字)两种,宏指令用MOV,Var1是目的、Var2是来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状态指示灯”的数值单位主要有Bit(位)和Word(...

 谢谢,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