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室离心机的常见故障及怎样排除

楼主(2014-04-08):
  实验室离心机的常见故障及怎样排除

  离心机作为实验室中最常使用的实验仪器,今天小编为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实验室中离心机会碰到什么故障,怎么排除这些状况呢,以下仪器仪表世界网为您介绍:

  1、冷冻机启动及制冷效果差的原因之一是电源不通,应分别检查电源及保险丝。电压过低,安全装置故障也可使冷冻机不能启动,电压过低可能是电网电压低;配电板配线过多;电源线过长(理想长度为3米)等。电源线容量不够,不仅使电压降低,还会造成意外事故。

  2、在使用过程中经常出现电机不能起动的现象,如主电源指示灯亮,这时应检查炭刷磨损程度,如炭刷磨损超过总量的三分之一,应及时更换新的炭刷。主电源指示灯不亮时,检查指示灯保险丝及室内配电板保险丝是否熔断,同时检查电源线是否接触良好,如保险丝断则应更换保险丝并保持电路畅通。还应检查真空泵表及油压指示值,如油压过高而主机也不能启动,必须检查各油路是否堵塞,特别是节流小孔是否畅通,如不畅通应清洗使之畅通。

  3、当电源电压降到180—190VJ时,冷冻机不能启动,影响制冷效果。通风性能不好,如仪器安装在日光直射或通风不良处,散热器效果差,或散热器盖满灰尘,也中会影响制冷效果。离心管重量不平衡,放置不对称;转子孔内有异物,使负荷不平衡;转轴上端固定螺帽松动,转轴磨擦或弯曲;电机转子不在磁场中心会产生噪音;转子本身损伤等都可导致机体震动剧烈、响声异常。

  4、轴承损坏或转动受阻,轴承内缺油或轴承内有污垢较多而引起摩擦阻力增大,电机达不到额定转速,应及时清洗或更换轴承。整流子表面有一层氧化物,甚至烧成凹凸不平或电刷与整流子外缘不吻合也可使转速下降,应清理整流子及电刷,使其接触良好。如转子线圈中短路或断路,可用万用表检查,重新绕制线圈。转子在使用时可因金属疲劳、超速、过应力、化学腐蚀、选择不当、使用中转头不平衡及温度失控等原因而导致离心管破裂,样品渗漏,转子损坏。对于以上情况主要要求操作者熟练掌握操作程序,正确选用合适的离心管和离心转子,注意严格控制每一步操作操序,尽量减少人为的不必要的损伤,在转子的安全系数及保证期内使用。

  很多时候不正确操作所致,找出原因后,正确操作即可消除不正常现象。仪器仪表世界网建议,在工作过程中,如出现任何异常现象要应立即停机,不得强行运转,以免产生不必要的损失或出现意外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