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达伺服驱动位置调整问题

楼主(2014-04-08):
关于位置调整问题
一转动装置是台达伺服驱动的
以前转动是到A点的。如果我想改成转动到B点。。。。怎么改????

楼主:
是不是这样。。。。

4-4-3 位置命令教導操作

教導功能依下列設定方式進行操作:

(1) 開啟內部位置命令教導功能(P2-30=4)。

(2) 進入參數模式 P4-05,並按下 Set鍵,顯示器會顯示教導移動速度值。初值為20 rpm。

(3) 按下 Up或 Down鍵來修正希望移動的速度值。範例中調整為 100rpm。

(4) 按下 Set 鍵,顯示JOG o1並進入教導模式

(5) 在教導模式下(显示 JOGox),隨時可按 Up 或 Down鍵使伺服電機朝正方向旋轉或逆

方向旋轉,放開按鍵則伺服電機立即停止運轉(必須在 SERVO ON 時才有效)。

(6) 位置選定後,按下 Set 鍵時JOGo1會改變數值為JOGo2的同時伺服電機的絕對位置

會被記錄於內部存貯器內(P1-15:轉數,P1-16:相對之餘額脈沖數)。

(7) 在教導 模式下(显示JOGox),按下 Shift 鍵可直接修改JOGox之’x’值,以便快速跳至

欲修改之教導點。此時不會做任何位置點之儲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