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控制之前步进电机转矩归零的4种方法

楼主(2014-04-08):
步进电机能够实现角度和位置控制的基础是参考零位;所有转角都是以该零位为参考进行的,因此步进电机在任何控制之前必须进行零位标定。

零位标定的方法很多,专注微型步进电机控制方案专家的日本山社电机分析步进电机转矩归零的方法主要有:

1、直接归零法。该方法在零位处安装一个停止挡块,然后令步进电机向零位方向驱动足够大的角度,当步进电机回到零位时,被挡块挡住,电机停止位置即零位。这种归零方法简单,但是在电机被挡块挡住时,仍会驱动电机执行归零动作,因此不仅会对步进电机和传动机构造成伤害,还会产生剧烈的抖动和较大的噪声。

2、传感器法。该方法在零位处安装霍尔开关、光电二极管等位置传感器,当步进电机回到零位时,传感器给出检测信号,控制电路检测到该信号时,令电机停在零点位置。这种归零方法准确、可靠,但是增加了电路的复杂性,对安装有一定的要求。

3、采用带停转检测的专用电机驱动芯片。这种芯片在电机停转时,能够立刻检测到电机处于停转状态,从而确定零点位置。但这种方法通用性差,对步进电机各绕组的电流相位有一定的要求,并且这种方法不能在微步驱动方式下使用。

4、通过调整脉宽调制信号的占空比,构造出振幅按一定规律衰减的正弦驱动电流。将该电流以一定的相位差加在步进电机的各绕组上,就能让步进电机以微步方式驱动,而且其转矩按期望的规律衰减。此方法应用于步进电机归零过程,可以使电机以恒定转速且转矩逐渐减弱的方式回到零位,有效地保护了电机和传动机构。该方法无需硬件电路,但能使电机归零可靠,电机运行平稳。因此具有广泛的应用领域。

网友A:
一般回零看怎么考虑和精度要求,一般都会有原点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