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尘配件电磁阀用线圈

楼主(2014-04-08):
电磁阀线圈注意环境温度对电磁阀的影响  电源电流和消耗功率应根据输出容量选取,电源电压一般允许±10%左右,必须注意交流起动时VA值较高。二、可靠性  电磁阀线圈分为常闭和常开二种;一般选用常闭型,通电打开,断电关闭;但在开启时间很长关闭时很短时要选用常开型了。 电磁阀寿命试验,工厂一般属于型式试验项目,确切地说我国还没有电磁阀的专业标准,因此选用电磁阀厂家时慎重。  动作时间很短频率较高时一般选取直动式,大口径选用快速系列。三、安全性  一般电磁阀不防水,在条件不允许时请选用防水型,工厂可以定做。 电磁阀线圈的最高标定公称压力一定要超过管路内的最高压力,否则使用寿命会缩短或产生其它意外情况; 爆炸性环境必须选用相应的防爆产品。

电磁阀线圈电动阀力矩控制不易,容易产生内漏,甚至拉断阀杆头部;电磁阀的结构型式容易控制内泄漏,直至降为零。所以,电磁阀使用特别安全,尤其适用于腐蚀性、有毒或高低温的介质。电磁阀本身结构简单,价格也低,比起调节阀等其它种类执行器易于安装维护。更显著的是所组成的自控系统简单得多,价格要低得多。由于 电磁阀线圈是开关信号控制,与工控计算机连接十分方便。在当今电脑普及,价格大幅下降的时代,电磁阀的优势就更加明显。

网友A:
不错,介绍的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