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选型望大家给点意见

楼主(2014-04-08):
现在急需选择PLC条件如下:

开入回路:能够采集不低于16路开关量。可配置光电隔离模块

开出回路:能够提供不低于16路控制开出,采用继电器型开出,开出继电器接点容量不小于AC220V 2A。

具有模拟回路扩展接口。

具备2个RS485通讯接口。(是否有带隔离的通信接口)

自带RS485通讯的标准MODBUS规约。

PLC厂家能够根据我方要求编写第一个通讯程序。

设备正常使用温度范围-10~50℃。

设备厂家提供完善的编程软件、使用说明、仿真软件、编程手册等相关软件。

电磁兼容3级

之前看过一些,选择西门子的,不过西门子供货周期比较长,请各位高手给点意见!!

网友A:
西门子200的就可以适应,现在订货周期不是很长的。

网友B:
信捷就可以!有需要的话Q我409538317

网友C:
西门子CPU226  两个RS485,支撑modbus协议,16点输出,24点输入。

网友C:
货期现货。货期现货。货期现货。

网友D:
西门子226,现货都有。

网友E:
西门子226,不过模拟量需要另外买模块。好处是本体上的2个通讯口都是485.

欧姆龙CP1-H,价格适中,本体有模拟量接口,通道多。缺点,485的通讯口需要买扩展板

台达DVP-32EH,本体一个232,一个485,扩展485需要买扩展版,模拟量需要购买模块,价格不高

永宏FBS,最多扩展5个通讯口,强大,但是需要购买扩展板,通讯的编程比较简单,需要购买模拟量模块。

还有几款国产的,就不太清楚了,不过功能应该比较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