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流量计故障

楼主(2014-04-08):
公司使用水流量计,涡流式,传感器安装于管道上,积算仪表安装在控制室的电柜上,故障是一开变频器积算仪表显示就不正常,应该被干扰,用了屏蔽线不起作用,求解

网友A:
电源你加一个隔离变试试。

网友B:
仪表安装在电源柜上,这个很不好,不知有没有仪表柜,如果没有自己做一个金属盒子,把其远离电源柜,把积算仪放在里面,金属盒子外壳要做好接地。

楼主:
做个单独的仪表柜不太现实,想使用一体式的,不知能否解决问题?另外,个人感觉使用的流量计和积算仪质量也不太好,想更换,有使用经验的请推荐推荐,在此多谢了。

网友C:
把变频器到电机的连接电缆采用屏蔽线缆且屏蔽层单端接地,变频器电机出线口加装磁环(电机出线整个绕5-10圈),这样可以大幅降低变频器对外部的射频干扰,从而保证其余仪表正常工作

楼主:
经多方了解,流量计信号输出有讲究,我们用的是脉冲输出,易受干扰,可以选择4-20mA电流信号输出到积算仪。这个说法我认为有一定道理。什么品牌的流量计性价比高的还望大家能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