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驱动器 关于位置调整问题

楼主(2014-04-08):
关于位置调整问题
一转动装置是台达伺服驱动的
以前转动是到A点的。如果我想改成转动到B点。。。。怎么改????

是不是这样改。。。

4-4-3 位置命令教导操作
教导功能依下列设定方式进行操作:
(1) 开启内部位置命令教导功能(P2-30=4)。
(2) 进入参数模式 P4-05,并按下 Set键,显示器会显示教导移动速度值。初值为20 rpm。
(3) 按下 Up或 Down键来修正希望移动的速度值。范例中调整为 100rpm。
(4) 按下 Set 键,显示JOG o1并进入教导模式
(5) 在教导模式下(显示 JOGox),随时可按 Up 或 Down键使伺服电机朝正方向旋转或逆
方向旋转,放开按键则伺服电机立即停止运转(必须在 SERVO ON 时才有效)。
(6) 位置选定后,按下 Set 键时JOGo1会改变数值为JOGo2的同时伺服电机的绝对位置
会被记录於内部存贮器内(P1-15:转数,P1-16:相对之余额脉冲数)。
(7) 在教导 模式下(显示JOGox),按下 Shift 键可直接修改JOGox之’x’值,以便快速跳至
欲修改之教导点。此时不会做任何位置点之储存。

网友A:
建议使用PLSV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使用PLSV指令

没有PLC控制的

楼主:
没人回答就再顶》》》》》》》》》》》》》》》》》》》》

网友B:
你确定伺服不用PLC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