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60ih屏带两台PLC

楼主(2014-04-08):
我现在想用一个TK6070IH屏来带连接两台PLC,也就是两个PLC通过一个触摸屏来通讯,用RS485通讯。第一台PLC选用COM2.RS4852W。PLC站号为0.但是第二台PLC我选RS4852W,再选用COM2时,提示COM2已经使用了。我看设置里RS4852W通讯只能用COM2。不知道怎么连接和使用,望大家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TK6070IH屏虽然只有1个RS485口,但可以与多个相同通讯协议的PLC通讯。

将屏的RS485口与这多个PLC的RS485口连接,按RS485规则组网,给每个PLC分配各不相同的站地址。例如No1PLC的站地址为1,No2PLC的站地址为2,No3PLC的站地址为3,。。。。这些PLC的数据地址在屏中的用1#**,2#**,3#**表示。。。。。(**是数据地址,例如No1PLC的VW100使用1#VW100来表示,No2PLC的VW150使用2#VW150来表示)

楼主:
谢谢,但我想问的是增加第2个plc时,接口类型就不能选用com2口了,提示说已经使用过了,这怎么处理呢

网友B:
两个plc 设定不同站号

网友C:
这个可以用,在屏上面可以设定多个设备,和组态用没有什么区别,用485通信

网友D:
把232的转化成485,市场上有这个模块

技术交流:QQ: 541881337    TEL:13761012595  陈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