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关于台达伺服马达

楼主(2014-04-08):
最近遇到两个关于伺服马达(台达,驱动器为ASDA-B2)的问题,求解答。

(1),马达在停止运动时,马达还会有小幅度的自由转动,在运动控制中,程序控制里马达本应该停止运转,可是有时候还是会有自由的转动,这与编码线有关吗(驱动器没报警)?

(2),马达回原点过程中,回的原点位置不对,固定的回到两个位置,就是说有时候回原点在一个位置,运行一段时间再回原点后又跑到另外一个位置,就在这两个位置来回 回原点。这是我遇到的第三个出现这种问题的马达了。

网友A:
你的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我们是机床上的一个轴,也是回原点不准,也没有解决。

网友B:
试试先减速在慢慢停机。

网友C:
松开联轴器,运行一下伺服,看看是不是这种情况;在马达运动一次停下后,用手(戴手套)用力转一下电机轴,看看是不是反向力道很大,放手后,马达会立即回到原来的位置。

至于回原点,不知道你是找的什么参考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松开联轴器,运行一下伺服,看看是不是这种情况;在马达运...

嗯 谢谢 回答  嗯 我已经找到第一个问题的原因了,是刹车线松动了 导致偶尔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我们是机床上的一个轴,也是回原...

嗯 这个问题我有一个看法,只是感觉有点扯,我那边3个出现这种情况的马达都是在因某种原因把马达拆下来再重新安装后出现的,可是最近我发现,当我把他们又重新安装一次(什么搜没改动)后,那种回原点不准的问题就几乎不出现了,这个确实讲不通,按马达回原点的原理来说,马达的安装是不会影响回原点的(联轴器很紧固),我询问了很多人,也弄不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嗯 希望我的情况能给你带来一点不同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