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态定量控制器

楼主(2014-04-08):
大家好,我想咨询一下,我想做个液态定量控制器,打算用一个流量计和一个电磁阀来控制,但是这个定量怎么做比较好,就是怎么控制电磁阀动作,有这样的仪表吗,利用流量来计算定量

网友A:
应该没有吧,我们都是用质量流量计来控制。计算累积流量。然后来控制阀门

楼主:
定量控制系统字号:T|T责任编辑:发表时间:2013-10-23 14:49点击数:247

一、西森定量控制系统的组成:

1、流量计:根据测量介质、管道口径、流量范围、防爆、防腐、防护等级等参数和现场要求选择合适的流量计,流量计的精度很重要,它决定了整体的控制精度。

2、定量控制仪:定量控制仪是一种将电磁、孔板、涡街、涡轮等流量传感咕嘟信号经过信号处理,运算、显示并通过输出接点与电磁阀组合实现流体批量控制的仪表,通过设备批量灌装值和提前量,配合大小阀工作模式或实现精确定量控制,单摆、泵阀联动以及手/自支模式方便用户灵活配置,实现单次和批量灌装控制,仪表不公具备开方、累积、报警等丰富的功能,还可实现按键解除报警、传感器断线报警等特殊功能,并可输出4-20mA,RS485通讯,充分满足不同用户不同场合的需要。

3、断流设备:可以是泵等动力设备,也可以是如电磁阀、电动阀、气动阀等设备。

二、西森定量控制系统控制过程

定量控制仪在接收了流量计的流量信号后,在面板上显示瞬时流量和累积流量,同时在定量控制仪内部设定好所需要的定量控制值,当定量控制仪显示的累计数值达到所设定的定量控制值时,定量控制仪输出开关量信号。此时利用该开关信号通过配接继电器或接触器来控制安装在管道上的断流设备(如电磁阀等),从而达到定量控制的效果。

三、西森定量控制系统的特点

1、只需要流量计、定量控制仪和断流设备组成,结构简单,成本低;

2、可量身订做控制箱,箱内放定量控制仪,接线简单,到现场后一般无需调整,流量计和断流设备等均有控制箱内提供电源,只需要给控制箱提供AC220V即可;

3、控制箱面板设有“启动”、“停止”和“清零”按纽,并有“状态指示灯”显示,可现场作,因此显示直观,操作简单、方便、易学;

4、定量控制仪可选择数码管显示和中文液晶显示型,满足现场的需求。

四、用户订货须知
1、选择合适的流量计:告之测量介质名称、测量管口径、工作压力和温度、流量范围或其他要求,我们给您选择最合适的产品;
2、说明控制的要求:现场要求怎么控制,电磁阀控制还是大小阀控制或是泵阀联动控制,单次控制或批量控制,告诉您的需要,我们出厂帮您设置好。
3、选择断流设备:断流设备可以由我们提供,也可以用户自己购买,如果用户自己购买,请提供功率及电源,建议断流设备选择电磁阀或气动阀/电动阀,这样的控制效果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