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一种110V输入输出设备

楼主(2014-04-08):
本人目前有一个项目,需要寻找一种设备,该设备可以通过计算机控制,控制端口可以是串口、PCI总线、以太网接口、USB接口,该设备可受控的输出多路110V的电压信号,也可以采集外部输出给它的多路110V电压信号,要求设备是稳定可靠的成熟产品,输入输出通道尽量多(60~100个),最好是模块式结构或者是机箱结构的,价格不要过于昂贵(10000元以内),看哪位大侠知道相关信息,请不吝赐教,谢谢了!

网友A:
不知道研华的模块能不能用的上,输出110V好弄,搞个继电器输出就行了,可是输入是110V,不用继电器转电压等级的话,模块是否有这么宽的电压等级的识别能力。

楼主也可以试一下永宏、欧姆龙等小型PLC,看你的点数没那么多

网友B:
1, 看你使用现场的条件,可使用 PC 模块板卡,也可使用 PLC 来控制

2,电压 110  ,你用 继电器做个中转就 OK

3,通过计算机控制,控制端口可以是串口、PCI总线、以太网接口、USB接口用一个组态软件就能搞定

网友C:
看看三菱的PLC,好像有输入220V交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研华的模块能不能用的上,输出110V好弄,搞个继...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研华的模块能不能用的上,输出110V好弄,搞个继...

再次请教,在进行DC110V输入时,可否选用24V输入等级的DI模块,只是在输入线路上串联一个分压电阻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