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印制电路板故障维修方法

楼主(2014-04-08):
        变频器的故障现象有很多,而对于维修者最重要的就是找到故障点,有针对性地处理问题。除了经验,掌握正确的检查方法是非常必要的。下面主要介绍变频器印制电路板问题点查找以及维修方法。
  1、故障判断
  ⑴ 排除了主回路器件的故障后,如还不能使变频器正常工作,最为简单有效的判断是拆下印制板看一下正、反面有无明显的元件变色、印制线变色、局部烧毁。
  ⑵ 一般变频器上的印制板主要有驱动板、主控板、显示板,根据变频器故障表现特征,使用换板方式判断哪块板有毛病。对其他印制板,如吸收板、GE 板、风机电源板等,因电路简单可用万用表迅速查出故障。
  ⑶ 印制板在有电路图时按图检查各电源电压,用示波器检查各点波形,先从后级,逐渐往前级检查;在没有电路图时,采用比较法,对有几路相同的部分进行比较,将故障板与好板对照查出不同点,再作分析即可找到损坏的器件。
  2、故障原因
  ⑴ 元器件本身质量和寿命造成损坏,特别是功率较大的器件,损坏的概率更大。
  ⑵ 元器件因过热或过电压损坏,变压器断线,电解电容器干枯、漏电,电阻长期高温而变值。
  ⑶ 因环境温度、湿度、水露、灰尘引起印制板腐蚀击穿绝缘漏电等损坏。
  ⑷ 因模块损坏导致驱动印制板上的元件和印制线损坏。
  ⑸ 因接插件接触不良、单片机、存储器受干扰晶振失效。
  ⑹ 原有程序因用户自行调乱,不能工作。
  3、维修方法
  ⑴ 对印制板维修需有电路图、电源、万用表、示波器、全套焊接拆装工具,以及日积月累的经验,才会比较迅速地找到损坏之处。
  ⑵ 印制板表面有防护漆等涂层,检测时要仔细用针状测笔接触到被测金属,防止误判。
  由于元件过热和过电压容易造成元件损坏,所以对于下列部位要求高度注意,首先检查: 开关电源的开关管、开关变压器、过电压吸收元件、功率器件、脉冲变压器、高压隔离用的光耦合器、过电压吸收或缓冲吸收板及所属元件、充电电阻、场效应管或IGBT管、稳压管或稳压集成电路。
  ⑶ 印制板的更换会因版本不同而带来麻烦,因此若确定要换板,就要看版号标识是否一致,如不一致而发生了障碍,就要向制造商了解清楚。
  ⑷ 单片机编号不一样内部的程序就不一样,在使用中某些项目可能会表现不一样,因此,使用中如确认程序有问题,就应向制造商询问。
  ⑸ 由于干扰会导致变频器工作不正常或发生保护。此时,应采取抗干扰措施,除了变频器整体上考虑抗干扰外(如加装输入/输出交流电抗器、无线电干扰抑制电抗器,输出线加磁环等),还可以在印制板的电源端加装由磁环和同相串绕的几匝导线构成的所谓共模抑制电抗器,对印制板上下位置作静电隔离屏蔽,以及对外部控制线用屏蔽线或用双绞线等措施。
  ⑹ 印制板维修后要通电检查,此时不要直接给变频器的主回路通电,而要使用辅助电源对印制板加电,并用万用表检查各电压,用示波器观察波形,确认完全无误后才可接到主回路一起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