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如何安装转子流量计

楼主(2014-04-09):
转子流量计也就是浮子流量计,常有称玻璃管浮子流量计,玻璃转子流量计,金属转子流量计,金属管浮子流量计,这些都是一个称呼。转子流量计主要是测量单相非脉动流体(气体或者液体)的流量,如果液体介质或者气体介质中含有杂质颗粒物的时候是不适用的,会影响测量的准确度。如果压力比较大,可以采用金属管浮子流量计,金属管浮子流量计可以远传输出信号作总量积算或流量控制,还可以按照需要定做远传金属转子流量计,防爆型金属转子流量计。

测量不透明液体时选择金属管转子流量计较为普遍。测量温度高于环境温度的高粘度液体和降温易析出结晶或易凝固的液体,应选用带夹套的金属管转子流量计。那么转子流量计的安装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呢?流量计厂家常州成丰略说一二:

仪表安装方向

  绝大部分转子流量计必须垂直安装在无振动的管道上,不应有明显的倾斜,流体自下而上流过仪表。转子流量计中心线与铅垂线间夹角一般不超过5度,高精度(1.5级以上)仪表θ≤20°。如果θ=12°则会产生1%附加误差。仪表无严格上游直管段长度要求,但也有制造厂要求(2-5)D长度的,实际上必要性不大。

转子流量计扩大范围度的安装

如果测量要求的流量范围度宽,范围度超过10时,可以在一台仪表内放两只不同形状和重量的浮子,小流量时取轻浮子读数,浮子到顶部后取重浮子读数,范围度可扩大到50-100。

用于污脏流体的安装

应在仪表上游装过滤器。带有磁性耦合的金属管转子流量计用于可能含磁铁性杂质流体时,应在仪表前装磁过滤器。要保持浮子和锥管的清洁,特别是小口径仪表,浮子洁净程度明显影响测量值。

转子流量计要排尽液体用仪表内气体

  进出口不在直线的角型金属转子流量计,用于液体时注意外传浮子位移的引申套管内是否残留空气,必须排尽;若液体含有微小气泡流动时极易积聚在套管内,更应定时排气。这点对小口径仪表更为重要,否则影响流量示值明显。

转子流量计流量值应作必要换算

  若非按使用密度、粘度等介质参数向转子流量计生产厂家专门订制的仪表,液体用仪表通常以水标定流量,气体仪表用空气标定,定值在工程标准状态。使用条件的流体密度、气体压力温度与标定不一致时,要做必要换算。换算公式和方法转子流量计的制造厂使用说明书中都有详述。

转子流量计脉动流的安装

流动本身的脉动,如拟装仪表位置的上游有往复泵或调节阀,或下游有大负荷变化等,应改换测量位置或在管道系统予以补救改进,如加装缓冲罐;若是仪表自身的振荡,如测量时气体压力过低,仪表上游阀门未全开,调节阀未装在仪表下游等原因,应针对性改进克服,或改选用有阻尼装置的仪表。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

希望楼主再接再厉。

让大家看到更精彩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