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MODBUS,求助

楼主(2014-04-09):
毕业设计用的,指导老师说要用力控走MODBUS,使用台达的PLC,可是,我一定概念都没有,添加了I/O设备(MODBUS),问题是,我根本不知道,怎么控制其他设备,怎么把数据读回来哈,怎么把数据传出去之类的。添加数据库变量时,就有下面的选项而已

求指导,谢谢大神,

网友A:
首先IO设备组态,然后建立数据库变量,再点组态

建立一个文本,动画连接,就可以读到PLC的数据,也可以写数据

如果您什么都不懂,先看看力控的入门手册

网友B:
没有基础 可以慢慢学起   毕竟学生的时间是比较充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child 首先IO设备组态,然后建立数据库变量,再点组态建立一个...

你说的我都懂,毕竟都会用西门子了的,只是导师说要走458,MODBUS,然后建了新设备后,不知道怎么弄了,因为设备没回来,想问一下谁弄过。这个是清单。

我只是很纳闷,我用力控可以读到台达PLC的数据,问题是,我怎么通过MODBUS,485控制PLC外的其他执行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基础 可以慢慢学起   毕竟学生的时间是比较充裕的

我不是没基础,是现在用的设备的没使用过,实验时是用松下的PLC或者西门子的。没遇到走MODBUS485的情况。

网友D(2016-08-17):
有没有modbus开发程序,自己开发过的那种,我想参考参考是怎么开发的,具体修改那些通讯协议。求大神!!!!!!!!!!!!请发到845380807@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