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成本两隔离Pt100热电阻温度信号隔离变送器新品

楼主(2014-04-09):
导读:专为现场单路温度信号采集监测的低成本设计。可以将热电阻传感器采集的温度信号按变化量转换成线性标准模拟信号,该混合集成电路在同一芯片上集成了一组高隔离的DC/DC电源,信号零点、满度校准电路和热电阻线性化、长线补偿、干扰抑制电路,特别适用于Pt100热电阻信号转换成标准模拟电压电流信号。广泛应用在温度传感器信号的转换、放大及无失真远传,工业现场PLC或DCS系统的温度信号采集与变送。

关键词:热电阻  热电阻传感器  Pt100热电阻  Cu50热电阻  热电阻测量  热电阻温度

产品特点
●  三线、四线或两线制Pt100/ Cu50热电阻信号直接输入
●  精度、线性度误差等级: 0.2级(相对温度)
●  内置线性化处理和长线补偿电路
●  辅助电源与信号通道3000VDC两隔离
●  辅助电源:5V、12V、15V或24VDC单电源供电
●  国际标准信号输出:0-20mA /4-20mA/0-5V/0-10V等
●  低成本、超小体积,使用方便,可靠性高
●  标准SIP 12Pin符合UL94V-0阻燃封装
●  工业级温度范围: - 20 ~ + 70 ℃

典型应用
●  温度信号采集及变换
●  工业现场高精度温度测量
●  热电阻信号转换与温度控制
●  地线干扰抑制
●  温度传感器信号转换成标准信号
●  油温测量与报警
●  信号远程无失真传输
●  电力监控、医疗设备温度控制变送器

SunYuan  SY Z-W系列低成本小体积两隔离型变送器,专为现场单路温度信号采集监测的低成本设计。可以将热电阻传感器采集的温度信号按变化量转换成线性标准模拟信号,该混合集成电路在同一芯片上集成了一组高隔离的DC/DC电源,信号零点、满度校准电路和热电阻线性化、长线补偿、干扰抑制电路,特别适用于Pt100热电阻信号转换成标准模拟电压电流信号。广泛应用在温度传感器信号的转换、放大及无失真远传,工业现场PLC或DCS系统的温度信号采集与变送。
芯片内部集成了高效率的DC-DC,能产生一组隔离的电源给内部输入端放大电路、长线补偿及线性处理电路供电和输出端放大转换电路、滤波电路供电。SMD工艺结构及新技术隔离措施使该器件能达到:辅助电源与信号通道之间 3000VDC两隔离,并且能满足工业级宽温度、潮湿、震动的现场恶劣工作环境要求。

SY Z-W系列低成本小体积两隔离型变送器使用比较方便,只需很少外部元件,即可实现三线、四线或两线制Pt100/ Cu50热电阻传感器信号的采集与变送。

Pt100热电阻两隔离变送器产品图片(模块式和导轨式)

产品选型举例
例1:  信号输入:Pt100,温度范围 -20-100℃; 信号输出:4-20 mA; 辅助电源:24V。
             产品型号: SY Z1-W1-P1-O1

例2:  信号输入:Cu50,温度范围 0-100℃;   信号输出:  0-5V;    辅助电源:12V。
             产品型号: SY Z4-W2-P2-O4

                               图1 SY Z-W系列隔离变送器原理框图

典型应用图

                                图2:SY  Z-W系列电压输出型引脚定义及典型应用

温度信号采集、放大、转换应用方案
应用SunYuan SY Z-W系列两隔离变送器和SunYuan SY U-P-O或SY A-P-O系列两隔离放大器很容易实现热电阻信号的一路输入,多路输出(如果现场干扰严重,请选择SunYuan  ISO系列隔离型变送器)。

一路输入,多路输出应用方案的原理:将SY Z-W两隔离变送器输出的信号,接到SY U-P-O或SY A-P-O两隔离放大器的输入端,SY U/A-P-O两隔离放大器就会输出一组与输入端不隔离的信号,这样就实现了一路热电阻信号的输入,两路标准信号的输出。同理,将SY Z-W隔离变送器输出的信号,接到多个SY U/A-P-O两隔离放大器的输入端,每个SY U/A-P-O两隔离放大器都会输出一组与输入端不隔离的信号,这样就实现了一路热电阻信号的输入,多路不隔离的标准信号的输出。

应用方案举例1:一路热电阻信号输入,两路电压信号输出。
    用模块SY Z1-W3-P1-O4和SY-U1-P1-O5实现一路Pt100信号输入(温度范围0-150℃),两路不同的模拟电压信号输出。其中一路输出0~5V信号,另一路输出0~10V信号。将SY Z1-W3-P1-O4的输出端并接到SY-U1-P1-O5模块的输入端(图4)。(如果现场干扰严重,请选择SunYuan  ISO系列全隔离型变送器)。

应用方案举例2:一路热电阻信号输入,两路电流信号输出。
    用模块SY Z1-W2-P1-O1和SY-A4-P1-O1实现一路Pt100信号输入(温度范围0-100℃),两路互相不隔离的4-20mA电流信号输出。将SY Z1-W2-P1-O1的输出端串入SY-A4-P1-O1的输入端,再输出4-20mA信号,同时SY-A4-P1-O1也输出一组4-20mA信号。(如果现场干扰严重,请选择SunYuan  ISO系列全隔离型变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