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发脉冲问题

楼主(2014-04-09):
Y0接41   Y1接37  35接24V+  14接0V  11接24v+   Y0 Y1 COM端接0V  驱动器设置为 位置控制  脉冲加方向 使用的是外部电源控制  请问还差哪里  现在PLC发脉冲 驱动器无任何反应

网友A:
接线是正确的,监控一下D8340和D8350(FX3U),PLC是否有脉冲发出,如果有,问题还是在伺服驱动的外接端口,如使能信号等,查查看。

网友B:
有图纸的截图不是更方便查看吗?

网友C:
I/O接口及编码器接口的接线是否正确、电子齿轮比是否设置了、"Servo On"信号给了吗?伺服电机的控制比步进电机的控制复杂;建议下载一本技术应用手册,然后仔细查阅一下

网友D:
11-17-35短接用内部电

45接外部负

伺服ON

网友E:
9脚接的什么?你的使能有谁控制的?看你接线好像使能没有被PLC控制。如果可以的话你把9脚(SON)接到一个Y输出上。在使用LD M1000  ------out y10(上面Y10 是你的9脚接的Y点),明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