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大哥帮忙

楼主(2014-04-09):
    我现在写了一套台达程序动作如下

          在人机界面设定电容纸长度,到达位置后切刀电机切刀,每段电容纸切的都不一样,我用配方做已经实现这个功能。但是我每段长数量却无法设定,请各位大哥支招

网友A:
请问你这个是用伺服电机来确定长度的吗,如果是那就用对应的脉冲数来对应伺服电机转动一圈所走的长度来确定你的电容纸所需的长度,这个应该可以做出来的。

网友B:
针对不同长度电容纸规格分别计数。

楼主:
是的

但是计数好像不怎么现实

楼主:
怎么计数法

求解

正是每段不同长度设置产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这个是用伺服电机来确定长度的吗,如果是那就用对应...

 是的

网友C:
每切完一次要清零重新开始,这样会准一些,否则会有累计误差的

网友C:
还有你电机反馈的编码器是什么样的  绝对值的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