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发脉冲问题

楼主(2014-04-09):
Y0 接41脚 Y1接37 24+ 接35 11  0v 接14  和y0 y1 的com端  伺服驱动器设置 端子位置是控制  脉冲加方向 现在PLC 发脉冲 伺服驱动无任何反应 请问还差在哪里不对了

网友A:
伺服Son启动了没呢

网友B:
Y0(脉冲)接41脚, Y1(方向)接37, 24+接35和11,  0v 接9、14、27 。这样就对了。

网友B:
另外B2的默认值是10万个脉冲电机转一圈,注意调整电子齿轮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伺服Son启动了没呢

 启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Y0(脉冲)接41脚, Y1(方向)接37, 24+接...

 27 是DO5- 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B2的默认值是10万个脉冲电机转一圈,注意调整电子...

 齿轮比是默认值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Y0(脉冲...

27默认是伺服报警功能,你不要可以不接。

网友B:
还有,这些参数要设置一下。

序号   参数   初始值   参数设置值   功能含义

参数编号   参数名称

1   P1-00       2   2或102   脉冲输入形式

2   P1-01   控制模式   00   00   位置控制模式

3   P2-15   数字输入接脚DI6功能规划   22   0   限位关闭

4   P2-16   数字输入接脚DI7功能规划   23   0   限位关闭

5   P2-17   数字输入接脚DI8功能规划   21   0   急停关闭

网友C:
伺服使能呢?使能必须要接的。

如果伺服使能后,你可以听到电机振动发出的声音,比较小,凑近能听到。

网友D:
脉冲模式还要分差分和CW模式,这个也要根据你的接线方式设定的,否则信号不匹配

网友E(2014-06-16):
引用 网友C:
伺服使能呢?使能必须要接的。如果伺服使能后,你可以听到...

对,可以,如果想先用PLC发脉冲,程序该怎么写啊

网友F:
先确定发脉冲时看伺服上的指示灯有没有变红色,看伺服收到命令没有

网友E(2014-07-16):
引用 网友F:
先确定发脉冲时看伺服上的指示灯有没有变红色,看伺服收到...

是PLC的输出端口变红吧!

网友G:
EMG,SERVO ON,限位都要处理好。一半接24V的-极

网友H:
楼主到底转起来没有呀,找到问题了

回复下大家呀

网友I(2018-06-26):
引用 网友B:
Y0(脉冲)接41脚, Y1(方向)接37, 24+接...

您好,请问17脚vdd还需要和com-11脚短接吗

网友J(2019-06-27):
楼主应该早就解决问题了吧

网友K(2019-08-27):
不错顶一个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