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内部时钟

楼主(2014-04-09):
我用的FPX-C30T,联机后打开PLC时间日期,里面全为0,设置好后,时间也不动作。是因为没加电池的缘故么?

网友A:
要用时钟功能的话必须配上图中的卡,另外还要配上后备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用时钟功能的话必须配上图中的卡,另外还要配上后备电池

看不到图

网友A:
不会吧!

要用AFPX-MRTTC卡。

网友B:
可以看下FPX0系列,内置RT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