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脚本如何返回上页

楼主(2014-04-09):
点击页面1进入页面2,在页面2里面有脚本计算,计算过程中如果发现问题直接返回到脚本1,如何实现。不想用直接画面显示的方法。

网友A:
在工程参数里边有个系统控制区,这个就是跳转画面用的,当计算发现问题是你在这个控制寄存器里边写1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