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机控制泵的项目如何做?

楼主(2014-04-09):
刚入行,请前辈多指点。

现在最近要做一个项目,其中一个需求是要求用计算机图形化的界面来控制水泵,那种排灌的水泵(380V)。

最近找了很多资料,不知道该从何做起。这个倒底是要通这PLC来做呢?还是RTU?或者SCADA?这几者都会涉及到还是各有作用?我还不理解PLC,RTU,SCADA倒底在实际工程中用在哪些地方,它的意思通过查询都能知道,量如何用法呢?有没有前辈能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一套组态软件+一套PLC全部搞定。力控+AC500

网友B:
很高搞定,加我QQ:1192530047 我高过好多,可以给你方案看看

网友C:
PLC+组态就可以实现你说的功能,我们就做过这样的项目

网友D:
1,  楼上的很多都说了 PLC+组态软件

2, 还有就是直接 电脑+扩展 I/O 模块

3, 还有就是你自己 说的 RTU 的远程控制,类似抄表系统一样

网友E:
就是组态和PLC就可以了

网友F:
1、计算机装组态软件(有多种可选,比如组态王、wincc、rsview等等)+PLC,即可完成!计算机和PLC直接走通讯,也有多种通讯方式可选!

2、DCS完成。DCS主机加I/O模块

3、用计算机语言编写图形化界面,然后设计专用的数据模块(I/O)。

以上三种皆可以完成!方案1最简单,方案2最贵,方案3保密性最好!

网友G:
计算机与泵系统控制柜近的话,直接给计算机加装PCI数字量输出输入卡,计算机安装VB编程直接解决;

如果距离较远的话,计算机安装VB编程,通过串口与PLC通讯,PLC直接控制泵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