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电所总闸停电就跳闸

楼主(2014-04-09):
380V变电总柜开关闸,停电后跳闸,再来电时需要手动合闸。我想停电后总闸不跳闸,再来电不需要再手动合闸。如何实现?请各位大侠赐教!谢谢!

网友A:
什么类型开关?停电后就分闸估计有失压脱扣装置!看看该机构,把它拆了,或用铁丝把线圈上衔铁扎牢!

网友B:
什么型号的开关柜,第一次见到你这种要求。

网友C:
失压保护功能,断路器都有。找到失压线圈,把铁芯绑上,没电时不许动作。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失压保护功能,断路器都有。找到失压线圈,把铁芯绑上,没...

老师讲的不错,不过你要看清楚开关的说明, 还要看你所带的负荷都是什么,重不重要,这也是一种保护吗!

网友E:
应该是带失压脱扣器,建议你别这样改动,非常危险。

停电后如果不跳闸,送电时没有提醒的话非常容易发生触电事故。

楼主:
失压脱扣器只能用捆绑的方式摘除吗?没有什么重要负荷,设备都是接触器控制,停电就都断电了,只要是办公门卫的照明。

楼主:
失压脱扣与欠压脱扣是一个装置吗?它能够起到缺相保护的作用吗?

网友F:
各位老师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G:
低压柜的失压线圈起作用了,所以楼上李老师说的不错,我们现场是直接拆除!

网友H:
引用 楼主:
失压脱扣与欠压脱扣是一个装置吗?它能够起到缺相保护的作用吗?

 失压和欠压是两个概念

网友I:
1、拆除失压跳闸线圈;

2、更换为普通断路器(不带失压跳闸类型);

网友J:
一听就估计是万能断路器,换壳式的,但先考虑下使用环境

网友K:
还是手动合一下比较好,安全第一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教。感谢!长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