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与S7-200与上位机建立MPI网络问题

楼主(2014-04-09):
一个上位机,一个313C的CPU作主站,两个224XP的CPU做从站

1.现在我想把这4个设备,都连在MPI网络上进行通讯可以么?

2.313C只有一个485口,我用一个总线连接器(带PG接口的),连接器插在313C上,PG口与上位机组态通讯,连接器甩出的线再与224XP上的口连接,这样可以么?

3。如果不行,是否得换3系列-2DP的,带2个485口的,一个与上位机,一个与下面两个224XP通讯?

哪位老师能指点下,先谢谢了!

网友A:
哪位老师来指点一下,我帮着顶贴学习

网友B:
  没有真正这样做过, 理论上这样做没有问题的!

   还有 313C 是 485 接口,不是一个DP /  MPI 接口吗 ? 如是的 可用带编程 PROFIBUS DP 接口,这样下面可有一输出线再插一个接头也行的

网友C:
最好在PC上加个CP5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