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编程软件出错提示 $2108

楼主(2014-04-09):
刚接触台达的PLC,在应用PID向导,按完成时提示An error occurred while attempting to initialize theBorland Database Engine(error $2108)  无法完成操作,请问这是什么回事,如何解决呢?请各位大侠指教指教,谢谢

网友A:
楼主安装的是“Ghost版操作系统”,里面缺少相应文件!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当试图初始化Borland数据库引擎时发生错误。因此建议重新安装完整版的Operating System.

楼主:
谢谢ljbcompany,但俺一直都是用GHOST的操作系统的,有没有解决办法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