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电平与低电平

楼主(2014-04-09):
在梯形图中开闭点与信号高低电平有关,我就老搞不清楚,信号什么时候是高电平,什么时候是低电平?各位老师见笑了。

网友A:
好像……不记得有不有这个说法;

或许,接通可对应高电平或状态“1”。

网友B:
  简单一点说 ,高电平就是高电位,低电平在你的电路中是低电位

网友C:
在数电里的定义,5V为高电平,0V为低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一点说 ,高电平就是高电位,低电平在你的电路...

好像这个我也知道

网友D:
高电平一般指PNP类型,就是24V输出,低电平一般指NPN  OV输出

网友E:
高低电平是  研究对象  相对参考点电压  发生的两种可能性的现象。

相对电压较高的,叫高电平。

相对电压较低的,叫低电平。

如果一个是-0.5V,一个是-1.5V。那么-0.5的叫做高电平。

网友F:
电平分很多种,但是Plc里面只有正逻辑和负逻辑之分,

相对电压较高的,叫高电平。

相对电压较低的,叫低电平。

网友G:
好像 指的是输入和输出电路,由于是晶体管导通或截止两个状态,导通时是低电平,截止时是高电平。好像吧?

网友H(2014-06-28):
高压的就是高电平,低压的当然就是低电平了。

网友I(2014-10-21):
输入点与COM短接,输入点出现低电平,这个低电平有效,表示有输入信号,或者外接开关闭合

网友I:
这个时候,Xn闭合或者表示逻辑“1”。

网友J(2015-01-23):
引用 网友F:
电平分很多种,但是Plc里面只有正逻辑和负逻辑之分,相...

网友K(2018-10-15):
高电平就是高电位,低电平是低电位。

网友L:
有就是高,没有就是低。

网友M:
我的理解就是高电平就是高电位,低电平就是低电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