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7- 200 与变频器RTU通讯,变频器地址为什么要加40001?

楼主(2014-04-09):
用S7- 200 与变频器RTU通讯,变频器地址为什么要加40001?

网友A:
       因为那S7-200的40001到49999是保持寄存器;40001至04XXXX是保持寄存器,对应
于V区,而且是主站的。

网友B:
40001定义了类型,所以地址要加上此数值

网友C(2014-07-09):
4xxxx一般是变频器的寄存器映射,就是变频器控制字状态字以及各参数的存储位置

网友D(2018-10-12):
40000开始是V区,Modbus地址是从1开始的,PLC跟其他的设备是从地址是从0开始的,所以是4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