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宏PLC脉冲输出时,脉冲电压是多少伏?

楼主(2014-04-09):
大家好,有谁知道永宏PLC脉冲输出时,脉冲电压是多少伏?

我现在用脉冲输出到变频器,以此作为变频器的频率给定。。变频器的输入脉冲信号规格是15——30伏。

我试过用PLC成功驱动伺服器,但就是驱动变频器的时候总是失败。。请大神说说什么原因??

网友A:
        变频器的频率给定,不是电压信号就是电流信号,这个参数需要设置或者是主控板上进行跳线。而且变频器的输入信号的电源电压一般都是变频器内部提供,所以你外部提供电压--估计是不行!

网友B:
一般是5V的。。。。。

网友C:
您好,请问您的PLC是什么型号?

如果是MNT,32点的输出四轴脉冲全部是5V的,如果是32点,前2轴是5V的,后面2轴是24V的。

除此之外,MC/MA的机型都是24V的。

您可以下载个永宏编程软件,在创建新项目,选择机型的时候,会在下面有提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好,请问您的PLC是什么型号?如果是MNT,32点的...

我修改了贴子的内容,上传了一张图片,希望大家能更清楚。。。一起解决,一起进步。。

网友C:
这个带脉冲的变频器还真没搞过,不过没那么难吧。

设置好频率来源。确定是PWM还是PTO。

建议您仔细看一下说明书,确定一下变频器是不是只需要脉冲输入就行了,可能还会有使能信号

网友C:
当然了,还有接线问题。比如是NPN,PNP。

网友D:
plc输出频率后,可以通过LM2907的 频率转电压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然了,还有接线问题。比如是NPN,PNP。

你好,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了,如贴中图片接线,设好变频器参数,制好伺服命令表格。做完这三步,基本已经OK。变频器已经可以被PLC驱动了。

我之前没有成功是因为:我所选用的变频器是全新的,在我最后无计可施的时候,偶尔重新出厂恢复了一下参数,再重新设好我所需要的参数,结果一运行PLC,变频器就运行进来了。。你说倒霉不~~~~看来这个月赶上清明,我还是早点睡好了。。大事不宜呀!!!

网友E:
頂一下,頂一下,頂一下,頂

网友F:
MA/MC如你图是24V的,新买来的变频器不一定就是全新的哦,谁家做个什么测试啥的,有些参数不是默认值就出出来了是常有的事,嘎嘎。

网友G(2014-06-16):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邵-王者之师  当然了,还有接线问题。...

网友G: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邵-王者之师  当然了,还有接线问题。...

你好,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了,如贴中图片接线,设好变频器参数,制好伺服命令表格。做完这三步,基本已经OK。变频器已经可以被PLC驱动了。

我之前没有成功是因为:我所选用的变频器是全新的,在我最后无计可施的时候,偶尔重新出厂恢复了一下参数,再重新设好我所需要的参数,结果一运行PLC,变频器就运行进来了。。你说倒霉不~~~~看来这个月赶上清明,我还是早点睡好了。。大事不宜呀!!!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当然了,还有接线问题。比如是NPN,PNP。

网友I:
24V普通脉冲输出,5V差分脉冲输出

网友J(2015-05-04):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邵-王者之师 当然了,还有接线问题。比...

你好!想了解一下,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变频器,用脉冲控制的效果怎么样?

网友K:
除了MN系列的PLC的920KHz高速点是5V外,其他的点都是24V的。

网友L(2015-08-31):
变频用脉冲与模拟量控制不太好。容易受干扰。如果可能最好用通讯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