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系统新手求助,急!

楼主(2014-04-10):
各位工控的网友大家好,我是在加拿大的一名电器工程的实习生,对PLC之类的东西很陌生。

这里恳请大家一个问题,

我手上有一台十多米高的塑料薄膜制成机,外接有一个控制面板,里面的型号是4PP281.1043-B5

我想请问有没有办法将控制面板的图案取出来? 我需要做一个简易的开机流程,所以需要一些图片。

恳请大家的帮助

麻烦大家了!!

楼主:
我是想将屏幕中的图案取出来能放在我的电脑里,谢谢大家的宝贵时间

楼主:
是我发错地方了吗????

网友A:
贝加莱的程序不提供下载。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原程序的话,你无法取得图片。。。

能理解我的意思么?

  比如eview 可以把程序输进去,也可以荡下来(如果你有密码的话)。

但是贝加莱的,只是可以把程序编好,编译通过以后传进PLC,但是却不能提供下载。

所以,你要修改的话,就必须要有源程序。

说明白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贝加莱的程序不提供下载。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原程序的话,...

大概明白了,谢谢你!

网友B(2015-08-27):
你可以用相机拍下来啊

网友C(2015-11-24):
现在手机拍照很方便,也很清晰

网友C:
我司是专业维修贝加莱系统的高科技企业,有专业的维修测试系统,QQ:80855486

网友D:
如果读不到源程序的话,你可以试试通过VNC访问这个画面,然这个画面显示在你的电脑里。

既然显示在电脑里了,就可以采用截图等方式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