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WJ200为什么不能完全代替SJ300?

楼主(2014-04-10):
各位大神好,我是一个没有经验的学生。

现在在一家加拿大的工厂实习,我们公司有一台机器里的一个变频器(SJ300)坏掉了,出现的是E23的问题,于是我们打电话给国内的代理商,他们说没法修。

于是我们在美国订了一个WJ200,只是WJ200我们不能让它自动控制,必须要将A001和A002的参数改为02才能在操作器上控制。

我想请问WJ200是否可以像之前的SJ300一样自动控制?SJ300的型号是075HFE-KD,用的是RS485,WJ200的型号是WJ200-075HF。

谢谢大家宝贵的时间!

网友A:
半夜起来发帖啊。。。日立变频器。。。

网友A:
日立WJ200变频器是通用的modbus协议。而老的日立SJ300的协议,就是自己的SJ300协议。两种通讯不兼容。。无法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日立WJ200变频器是通用的modbus协议。而老的日...

但是我看手册上SJ300是用RS485, WJ200的A001的选项中也有这个“从Modbus 通信(RS-485)设定”

请问它括号中的RS485为什么不是和SJ300里的相同呢?

抱歉我实在不很懂这个,如果问题太白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日立WJ200变频器是通用的modbus协议。而老的日...

您好, 200与300不兼容的问题我搞明白了。

现在有一个新的问题,SJ700可以用modbus-rtu和ASCII两种,所以兼容没有问题。

但是有人告诉我说SJ700的干扰会很大?可能会影响到300的正常通讯。

我想请问在干扰的这一个问题上我可以从那些方面下手研究呢? 比如说对比某些数据?

谢谢您!

网友A:
先说上一个问题:不知道你从哪里看的SJ300的协议?这个不是modbus。

网友A:
干扰问题有,但并不是你想象的那么严重。就像你的手机,偶尔有信号不好,听不清楚的时候。大部分时间还是没有问题的。如果大部分时候,手机都听不清楚,那就该换手机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扰问题有,但并不是你想象的那么严重。就像你的手机,偶...

谢谢您的回复,之前300和200那个兼容问题我搞明白了。

回到700的干扰问题,请问如果我想研究一下这个干扰问题该从哪里下手呢?(我不需要研究得很透彻,但是想深入一些,不知道您能否给我一些提示或资料。

就比如说为什么您上来就说干扰问题是有的,有什么依据吗?或者一般分析哪些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