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系列寄存器的问题

楼主(2014-04-10):
为什么第一行的D301是1600,而到第二行就变成是-190285了,求大神指导

网友A:
如果您知晓IEEE754浮点数在内存中的排列方式,您可以手动的将1600转换为二进制浮点数,然后再直接切换为10进制方式查看。

网友B:
昨天晚上 搞了几个小时,还是没搞好! 我是想把三菱2N的程序提出来! 再灌到三菱3U去! 当我把程序提出来了!当我连接3U 新PLC的时候 电脑怎么也不能通讯! 请大家能否帮忙指导下啊!

                        请问3U  PLC  怎么连接电脑啊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您知晓IEEE754浮点数在内存中的排列方式,您可...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昨天晚上 搞了几个小时,还是没搞好! 我是想把三菱2N...

 设置串口,看看波特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您知晓IEEE754浮点数在内存中的排列方式,您可...

不知道啊,你能告诉我吗